PLc信号输入问题

楼主(2016-07-28):
设备故障维修时发现外部信有输入到模块上,模块的显视灯也亮了。但程序监控就是没信号,真心搞不懂。CPu是Q06的,模块为Qx40的。
故障处过,更换输入模块、CPU、电源模块、基板!可以说换了遍,还是不行。最后又自已好了。请问大家有遇到过类似问题吗

网友A:
呵呵;地址没搞对?  模块与底板没接触好?

楼主:
地址是绝对没错的,我还特意看了的。因使用设备突然这样的

网友B:
是这个模块的所有点还是摸个点

网友C:
楼主首先看看模块上该接的线是不是接触良好哦  可以说线路的故障占90%以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