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6-07-28):
5-10V电压信号,怎么转成4-20mA电流信号,是不是要用变送器,还是直接串250欧电阻,不知道怎么用,求大神指导!

网友A:
买一个变送器还是很方便的。

网友B:
电流变电压精度要求不高可以用电阻,
电压转电流用信号隔离器;
不过电压信号标准是0~10V;

网友C:
为什么是5-10V的信号?

网友D:
5-10v.真少见,0-10V的用的多

楼主:
三菱的张力传感器,经过张力变换器就是5-10V了

楼主:
变送器有0-5V转4-20mA,没找到5-10V的

楼主:
求高手指教啊!

楼主:
张力变换器LM_10TA

网友E:
楼主传感器是电压信号  要转成电流的话  加个隔离模块

如果传感器是电流信号20ma 直接接个500欧 1/4W的电阻就成了10V了

网友F:
如果是远传,最好还是通过电压变电流的变送器转换再把信号送出去。可靠。

网友G:
变送器还真没见过5-10v的

网友H:
那有5到10伏的信号呀。

网友I:
不知楼主要4-20ma具体做什么用,可以考虑算法上转换一下,用0-10V的转成4-20ma,5V就是12ma,然后以12MA为起点算好了,接变频器可以调一下偏置,进PLC就更好办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