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6-07-28):
    各位工控朋友大家好,很高兴在这里能发现一些关于四象限变频器的内容,并且相信工控论坛背后还有相当多的技术高手,在网上能找到的关于这方面的资料非常少,现实中运用四现象变频器的场合也不多,作为变频器维修人员,接触机会和实践经验都很有限。
   最近遇到一台煤矿绞车用的四象限英威腾CHV100-160G-6变频器,拖动拉煤的绞车上下运行,上行正转,下行时由于重力原因惯量非常大所以会再生发电,之前遇到过西门子6SE7032和ABB ACS800的绞车用变频器,都是可控硅全控整流、IGBT逆变,外加能量回馈模块。但这台英威腾变频器用的是IGBT整流回馈、IGBT逆变,也就是说,机器里面六只模块是同一个型号,英飞凌FF450R17ME3。本人维修变频器不算很多,但是不管多大的变频器将大电容限流后用小电机试机,这种方法可以保证维修时不烧模块,但这个方法在这个机器上维修整流部分好像行不通。所以发帖请教大家一些问题。

1。IGBT整流的原理是什么?电路流程是三相660V交流电进入机柜后,先进交流接触器,接触器上并联充电电阻,接触器输出到电抗器(回馈时滤波用?)电抗器输出到IGBT交流端,充电时三相IGBT上的二极管形成全桥整流,电容充电后主板工作接通接触器,那么问题是:变频器逆变输出时,整流部分靠什么续流?是仅靠二极管呢,还是IGBT要按正弦波时序导通?(如果是仅靠二极管续流,那也就是IGBT只有在回馈时才导通)。更重要的是,如果续流时IGBT要导通,那么对于进线滤波、三相相序检测、门极保护元件、门极导通控制电路这些环节的一致性和可靠性要求就非常高了,我不确定这样分析对不对,请高手指教。(网上看到过一些资料说IGBT整流的控制技术还不够成熟,不知道是不是ABB和西门子都不这样干的原因。)

2。 当维修这种大功率变频器时,输出部分同样可以断开储能电容限流后用小功率电机试机,但是整流和回馈电路炸模块后用什么方法来限流试机,能保证输入模块不再炸坏?

3.曾经见过一台开利中央空调的压缩机主机变频器,就用的是这种四象限电路,那时候只是见别人修,还不太懂,现在想来不明白压缩机没有惯性,为什么需要回馈?难道四象限不仅是惯量回馈的情况才用得着?

重庆妙工科技专业维修销售直流调速器

网友A:
没修过这东东想想工作原理,这个输入逆变要IGBT工作的话,应是能量反馈
内部直流电压超过一定的电压,把内部直流逆变反馈到电网,那你直流电容
通DC24电,人为把检测直流电压模拟提高到一定的值,这部分逆变电路,就
开始工作,检测正常再通DC520电,就跟修理输出逆变一样吧!

楼主:
回复 网友A:
660V电压变频器的直流母线电压有1100V左右,你说的是提高这个检测电压,让回馈电路工作吗?这个方法我也想到了,想来是行得通,不过要把各种检测都骗过去,在维修部实现整机运行还是很麻烦的,没有试过也不知道行不行。我最想知道的理论是,整流的时间IGBT是不是导通的?
重庆妙工科技专业维修销售直流调速器

网友A:
能量反馈,内部直流电压高于整流直流电压,用IGBT
导通把电能反馈到电网,那时整流通不了内部电位高!
但这应该还有个与外部电源频率相位同步电路的问题,
不同步的话,那不就短路了,输入IGBT就爆了!

网友B:
什么是四像限?平时常用的变频器也是四象限吗?

网友C:
楼主已经解释清楚了,四象限变频器不能与普通的变频器相比较,它的造价更加昂贵,四象限的功能就是给电网回馈马达返回的多余的电能的装备。
就像普通的变频器和携带有矢量功能的变频器一样做比较,矢量功能就是解决马达在低频状态下扭矩输出的不足。多出的功能,会导致变频器售价更加昂贵,一分钱一分货。

网友D(2017-06-15):
四象限变频器涉及到两块,前级是PWM整流,后级是逆变。当电动状态时:电网经过LCL滤波,通过PWM整流(IGBT和并联续流二极管共同作用,实际上是BOOST升压),将直流母线电压抬升到680V左右,然后后级逆变驱动电机;当电机发电时,后级的逆变电路变成整流(只靠IGBT并联的二极管提供),直流母线电压会被抬升大于680V,此时控制检测部分就会去判断直流母线电压大于680V了,那么就要进行逆变回馈。大概总结一下,前级的IGBT和并联的续流二极管始终是同样的开通和关断,不管电动状态还是发电状态,主要控制的是电流方向,这个是软件去检测直流母线电压和设定值比较,然后去控制电流的方向。本人正在开发设计四象限变频器,欢迎大家交流。qq:349783119

网友E(2018-05-28):
引用 网友F:
对拖
对拖怎么理解?

网友G:
英威腾的四象限变频器不行,在煤矿上经常炸机,有的炸了又修,炸了又修,修了七八次之多,还找不到是什么原因引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