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6-07-28):
说明书上说的OH1硬件线路异常,之前是整流桥炸了开关电源烧坏了,修好后驱动电压9V平衡,连上主板就报EH10,插上风扇两个都是转的,这种情况应该从哪里入手。

网友A:
是不是模块上的温度传感器没有连接

楼主:
回复 网友A:
是的,我把自己的模块温度传感两个引脚用线连接到板子上就不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