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6-07-28):
地线和零线可以连接在一吗?

楼主:
1.三相变压器地线和零线可以连接在一吗?
2.办公室外重新又打了一个地线桩有意义吗?

网友A:
地线直接接在变压器中性点上就行了,必须是中性点接地的才可以接。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地线直接接在变压器中性点上就行了,必须是中性点接地的才可以接。

网友C:
我们工厂的变压器中性点在配电房就是和地线接一起的!

网友D:
不行吧,不能混合用的。

网友E:
赞同楼主3的说法啊。

网友F:
从你画的供电方式是可以的,办公室外重新又打了一个地线桩相当于重复接地!但这个人工地的位置是重要的,不是什么地方都可以加的哦!

网友G:
引用 楼主:
1.三相变压器地线和零线可以连接在一吗?
2.办公室外重新又打了一个地线桩有意义吗?
最好再拉个地线。重复接地更好。

网友H:
变压器中性点接地的可以这样接,重复接地

网友I:
同意十楼意见

网友J:
赞同10楼意见

网友K:
该变压器是什么变压器,处于什么位置?
若是接市电的变压器,则由设计确定,并由此确定“低压配电系统接地型式”;
若是变电所之后的变压器,则需与该供电系统的接地型式一致。

当然,从2楼附图看,电源接到办公室插座,可能是需提供~380V/220V电源,则可能是指电力变压器;
或者说,问题表述不是很明确。

网友L:
可以,三相四线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