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6-07-28):
零线与地线万用表测量好像是通的 是什么原因,同一栋楼有的几间宿舍漏保会跳,有的又不会,同一条3相4线的主电缆。同一个接地体呢,是浪涌保护器影响的吗,求教了谢谢!

网友A:
因为零地在变压器端本身就是同一根线而已。到后面才分的接地和零线(N)。

网友B:
个别现象,不是群体爆发的现象。那就是漏保故障,申请费用,更换崭新的漏保。

网友C:
引用 网友A:
因为零地在变压器端本身就是同一根线而已。到后面才分的接地和零线(N)。
同意观点

网友D:
不通才有问题!

网友E:
零线不是变压器的中性点引出来的线吗?地线好像是从地桩子上引出来的线。零线可以接地的!

网友F:
引用 网友E:
零线不是变压器的中性点引出来的线吗?地线好像是从地桩子上引出来的线。零线可以接地的!
TN供电系统零线,地线都要接入大地。

网友G:
三相四线的漏电保护不管是合闸还是分闸时零线是通的,变压器的中性点接出的线(零线)又是接地的,所以零线和接地线之间是相通的。

网友H:
仔细测量你可能会发现是有区别的,我测量过有1---10欧之间的区别!

网友I:
现在还是三相四线制,零线与地线不分

网友J:
它们两个本来就是一个根上出来的

网友K:
零线和地线不通要么线断了,要么中性点不接地。

网友L:
正常 不同是有问题的

网友M:
你所表达的不是很清楚,你把所有漏保开关断开后,开关后的零线和地线不应该是通的(如果通了漏保用电肯定会跳),开关前面的零线是通的,之所以有的会跳有的不会,可能用电量没超过30MA,建议查一查漏保后的零线有没有和地线通?

网友N:
通的不代表是一根线,零线在工作状态下允许有剩余电流存在,地线是绝对不允许的因为大部分设备是接地的,地线有剩余电流存在的话就会和大地(记忆中方圆20米就是大地)有电位差,分分钟都有电挂人的可能。

网友O:
1. 进线为4芯电缆,宿舍用电,应该是三根相线一根中性线;若中性线重复接地后又引出了保护线PE,则可能是TN-C-S系统。
2. 若为如上所说,则N线与PE线是同一点分出的;在N线连通的情况下,故测量时两者会通(在送电的情况下,说不定还会有电压差)。
3. 漏电保护开关跳闸,是送电即跳、还是不定期跳;其跳闸原因,可能是线路不良、开关性能不良、过载、短路,及用电负荷、线路的累积漏电流达到漏电保护动作值,等。
4. 漏电保护开关跳闸,先分清是漏电保护跳闸,还是过载、短路保护跳闸,以进一步判别。
5. 电涌保护器通常会装在前端,其本身有保护措施(例如装设开关),应当不会影响后级。

网友P:
本来就是一根线

网友Q:
感觉开关后是不通的,
以前处理过,开关后通的话,漏电保护会误动作。

网友R:
万用表测 零线和地线是低阻的

楼主:
我的变压室是在6百米远的另一栋楼,三相线加一个零线到宿舍楼地线是本楼层的接地体,我试了别的楼,地与零线很微弱的导通声音,不像这栋那样一测量蜂鸣声音很响呢

网友N:
悲哀啊居然有人会认为零线与地线是同一条线,搞什么工控什么算法什么程序看来是你们高学历的天下,但是对于理解什么是零线什么地线这种基础点的东西还得我们普通看我们普通电工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