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6-07-28):
今天,解决一次以前没遇到过的电机缺相现象.具体情况是电机可以运转,过一会跳闸,电机发热.一开始怀疑线虚,紧固所有端子后还是一样.后来测量运行电流电压也正常.可是一上负载,过一会就跳闸,后来把电机线从接触器下端拆掉,用万用表测电压,发现刚启动时电压低慢慢上升,一会又下降一会又上升电压不稳.后来更换接触器后正常.第一次测量时正好赶上正常.

网友A:
缺项电机还可以转?

网友B:
缺项短时间没事
升温很快的
如果没有保护就是直接烧掉!

网友C:
触点接触不良,活故障,不是死故障,现象就是时好时坏,需要耐心与时间检修,或者直接用手电筒查看接触器内部的触点损毁情况。

楼主:
回复 网友A:
接触器接触不好

楼主:
回复 网友B:
对电机很烫

楼主:
这种最不好查

网友D:
今天刚好碰到一个缺相故障!热继电器有一相不通!!

网友E:
应该是接触器接触不良

网友F:
回复 网友A:
电机缺相不能启动,但启动过后能运行,没有保护的话运行直至电机烧而止。

网友F:
装一台电机综合保护器就可以避免类似故障。

楼主:
回复 网友F:
还真没用过

网友G:
启动后缺相容易造成电机缺相过热。

网友F:
回复 网友G:
电机单相运行不光是温度高,而且声音特别不对。

网友H:
电机缺相短时间运行可以,长时间会烧掉电机的啊。

网友I:
还没缺相,只是接触器一相接触不良

网友J:
现在的接触器如果不特意用大一点的经常这样

楼主:
回复 网友J:
为什么啊

网友K:
证明热保的整定电流调的得很合适!

网友L:
缺相电机转不起来吧。

网友M:
缺相时间长了电机烧毁,拆开后,线圈糊痕扭曲。

网友N:
声音也会很响吧,遇到过,声音很大的。

网友O:
回复 网友F:
还能启动,轻载的吧。

网友P:
接触器和热继使用的话,以后要优先查它。

网友Q:
回复 网友A:
小电机小负荷短时间没事,大变频小电机,输入缺相也能转

网友R:
碰到过.有时不太严重.比较难壶

网友S:
缺相应该听声音都能听出来了,跟正常不一样的。

网友T:
看样子要多检查几下啊

网友U:
遇到过电机轻载缺相运行好多天的。

网友V:
楼主可给出电机大小、负载情况等,以供参照。
可能是因为接触不良,而不是完全的缺相,使得电机能够起动起来;或者,起动时是不是空载。

网友W:
综合保护器上。

网友X:
接触器质量问题,接触器选小了?

网友Y:
200KW电机,630A空开送电后3S后就跳了,再送,3S后还跳!奇了怪了,启动按钮我还没叫人按呢,空开接地或相间短路?还用等上3S吗?查吧。。。

网友Z:
接触不良导致的。还是,,。。。。。。

网友AA:
回复 网友I:
这个应该看见触点跳火。

网友AB:
热继电器本来就是不可靠玩意,我现在都是用施耐德电机专用断路器,

网友AC:
看来是缺相缺的不利索,最怕这种不利索的故障

网友AD:
接触器是经常损毁的,不知道国产的为什么这个质量就上不去

网友AE:
有这边的电机都有有个电机启动器,很好用。电流保护很好。

网友AF:
如果是完全缺相,自己主动转的话,连转都转不起来的。但是,如果是虚接,那就另当别论了,空载可以转,带载就不行了。而且虚接的缺相,还不好检查呢。时有时无是最难办的了。

网友AG:
时好时坏,这个找起来有点困难吧。

网友AH:
软故障,量电压正常的时候,用钳形表量电流。

网友F:
回复 网友O:
我没说清楚的原因,应该是说:电机缺相不能启动;不缺相的情况下启动,然后是在运行过程中缺相

网友AI:
 建议加装电动机保护开关有过载缺相断路保护的,

网友AJ:
回复 网友AA:
晚上估计可以,白天不好看

网友AJ:
回复 网友AD:
触头不好,控制成本控制的。

网友AK:
检查交流接触器,再检查螺丝是否松动 或接触不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