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SCR的问题

楼主(2016-07-28):
小弟是刚刚学习plc的菜鸟,请大神帮忙看看我第二幅图中划线的语句是为什么啊?为什么不能在S0.2和S0.3的SCR区分别设置一个Q0.2的线圈

网友A:
。。。。。 这书呢永远是书。
在实际控制中 S0.2 段中置位Q0.2 没问题。
在 S0.3 段中就没有必要在管 Q0.2了。
S0.3段中其实只管硫化延时就可以了。至于
Q0.2 根据实际控制要求,到那个控制环节需
需要关闭,在相应的段中复位就可以了。
实际你就是在 S0.2 和 S0.3 段中都置位 Q0.2 也没毛病。
这书 。。。。。 不多说什么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