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6-07-28):
有熟悉的可以讲讲?具体用的什么编程器,输出怎么接?

网友A:
坐等科普........

网友B:
1、编程IDE基本上使用微软的VC或者开源工具QT或者其他一些工具,这取决于用户的习惯。
2、控制方式可以采用:
A、通过通讯去控制下位机的数据交换,例如PLC,远程数据采集模块。
B、内置的板卡,此时C语言通过调用板卡制造商提供的DLL文档来读取板卡采集的数据,板卡制造商的手册上会有接线方法。

不过现在用C开发的效率没有C#,VB,Delphi来的高,所以,正在的会比较多的使用C#来开发。

网友C:
楼上正解,接线和PLC一样的输入输出加伺服,把你梯形图换成高级语言

网友D:
不怎么会这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