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6-07-28):
我只想降速,只带个扇叶。降压会烧电机吗?浪不浪费电?

网友A:
你打算怎么降压?串连三个电阻吗?降压确实是可以降低转速,但是三相马达一般都有几安的电流,必须考虑调速装置的功率。

网友B:
降速就用变频器嘛,降低电压是不会降低速度的。只有改变电源频率和电机磁极才能降速。

楼主:
斩波降压!功率最高不超过500w。

楼主:
回复 网友B:
好像是通过改变转差率降速的。

网友C:
降低电压理论上不改变转速,但由于负载的原因。转速可能会降低。

网友D:
降压会烧电机,可以加装变频器

网友E:
交流电机降压调速范围很窄,而且电压降的多了,运行的声音特别刺耳。这种调速模式很古老,就是电扇分档调速的原理。有一个最低转速限制。

网友F:
只带个扇叶,估计电机功率不大,买个小功率的变频器也要了多少钱呀!效果却非常的好

网友G:
降压就必须的降频,要不电机会烧的。

网友H:
三相异步电动机的转速公式n=60f(1-s)/p
1、通过改变供给异步电动机电源的频率f调速,一般是使用变频器。
2、通过改变异步电动机的转差率s调速,可在转子上串联电阻,或改变定子绕组上的电压来改变转
差率 s。这种调速方法仅限于绕线式转子异步电机。
3、通过改变定子绕组磁极对数p调速,即变极调速。这种调速方法一般适用于双速电机。

网友I:
最好的办法就是使用变频器控制。

网友J:
220V的扇叶的话你买个电子调速器也就20~30吧。TB更便宜。

网友K:
楼主这是要当风扇用

网友L:
用变频器吧,还可以省电;

网友M:
电机转速好像和电压没关系

网友N:
改变电机极数就可以改变转速,要不换个调速电机。

网友O:
理论上是不会的

楼主:
引用 网友O:
理论上是不会的
可实际上降低电压转速确实是降低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交流电机降压调速范围很窄,而且电压降的多了,运行的声音特别刺耳。这种调速模式很古老,就是电扇分档调速的原理。有一个最低转速限制。
农村烘炉的风扇就是用的降压减速的方法,使火不那么猛。

网友P:
烧不烧电机,应当主要看是否过流;扇叶情况不明,不好判别负载(不过,给数据我个人也不懂判别),电机情况也没说。
可否降速可参考7楼、10楼;另外,还可以看一下带扇叶时,功率与转速的关系。

或者,参看12楼。

网友O:
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O:
理论上是不会的
可实际上降低电压转速确实是降低了!
不带负载你试试

网友E:
回复 楼主:
降压调速,主要就是范围窄,够用即可。这是比较简单的办法,但是可控硅调压,一定要适可而止,波形不是正弦波了,交流电机的供电直流成分多了,增加热损耗,而且声音肯定不好听了。

网友Q:
变频器最好。省电节能,调速平滑恒力矩

网友R:
变频器是最好的选择。

网友S:
估计你试试就知道了,。一般不常用

网友T:
三相电调压调速,那个可控硅调速足够买一台二手变频器了

网友U:
以前设备上的一个小电机就是吹风用,缺了一项,不知道多长时间了,但是电机也没烧毁。后来发现了重新接好了。

网友V:
不能直接降压吧,转速降不了多少,电机成火炉了。

网友W:
电压只是励磁  对转速影响不大  主要的额还是电流通电时间的长短

网友X:
你当是力矩电机啊,普通三相电机不能这样用,钱多的例外

网友Y:
闲变频贵,那弄个滑差电机不行吗?

网友Z:
来点理论

可以从交流异步电机的公式n=60*p(1-s)/f看出。
其中p是异步电机的极对数,s是转差率(异步才有转差,同步没有),f是频率,所以可以知道调速的方法就是调频-f,调极对数-p,还有调转差率-s。变转差率可以通过定子调压,转子串电阻,串级调速等实现。
其中变频是最常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