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6-07-28):
三菱PLC控制伺服电机转动.设备工作了1内.近一段时间老是出问题.刚开始控制的汽缸不会下来或者连续不停上下。今天发现伺服电机不会转.用电脑全屏监控里面发脉冲的触电都导通的但Y0没发脉冲.外部Y0灯也没亮。后来重新写了一个程序传的PLC再用触摸屏上传要做型号数据可以做了.可这批产品做好后用触摸屏换了另一个型号的的数据做了没几个就发现尺寸和前几个相差很大。不知哪位朋友能告诉我是怎么一回事。谢谢!

网友A:
测试yo触点是否正常,如果触点坏了是带不起负载的~

楼主:
可重新编写了一个新的PLC程序Y0信号好了.就是换了一个产品做了几个伺服电机尺寸就不准了。而老程序里的高速计数器C235用DMOV D280。发现程序里的D280里的数据前面都是一样的3660可后面有一个是-354不知是怎么回事?

网友B:
是正品plc吗

网友C:
高仿的就有这个问题吧,你有没有用会原点指令呢

楼主:
什么是原点指令?

楼主:
是原点回归指令吧.我这设备是一直往一个方向转动的并用高速计数器计数.到了要做的脉冲数并和高速计数器C235一样时C235清0.电机再转动。

网友D:
看你这情况,好像PLC老化了,有质量问题了。

网友E:
用绝对脉冲指令

网友F:
先同型号PLC换上试下,看是不是PLC问题;

楼主:
单位没有现成同一型号的PLC。搞了十来年的PLC还是头一次碰到这事

网友G:
是不是OUT C235 k9999999 后面的999...不够大??

网友H:
PLC硬件有问题

网友A:
确认一下伺服电机的停车模式,若为减速停止最高速度、最低速度、还有加减速时间是否配合好,比如,你发的10000个脉冲,这些脉冲一部分用于加速一部分用于最高速一部分用于减速,若太高速减速时间不够,肯定会跑偏。还有,高速用DHSCR复位和DHSCS置位会比较准确。至于D280显示不正常估计是编码器接反向了,输入的是个负数。

楼主:
没有用编码器.高速计数器X接在Y0上,用加减速程序DPLSR和脉冲数多少应该没关系的。

楼主:
换了一个新的同一型号的PLC上传程序后做了半个月又出现汽缸连续动作的情况.请懂行的朋友解答是什么情况。谢谢!

网友I:
监控下连续动作时候的程序 估计程序的问题

楼主:
程序问题?可开始动作是好的呀,如果程序有问题我想是不是开始也会出现这种情况吧,搞不懂!

网友J:
你这个问题跟我遇到的几次故障相似,就是本应该PLC输出时却没有输出,本不该输出时,设备自动动作。我遇到几次有的是信号线线和接线端子受潮导致,有的线破皮接地或者与其他线短路,还有则是干扰。

网友J:
程序一般调试正常运行了一段时间后才出的故障,程序横竖检查了N遍没有发现明显的问题,那一般都是PLC之外的线路或者其他元件引起的。程序没问题再反复查程序太伤脑筋了特别是很长的程序,所以提个建议,我发现这个规律对于我们的设备还是挺管用的,当然你们那的情况可能不同。

楼主:
我想问一下老程序运行了一年后出现以上故障,换了一个新的PLC用的还是老程序,可这次才运行了半个月,又出现问题,这是程序问题还是PLC或者别的问题?不知朋友们有没有出现过这问题请问答,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