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X控制伺服电机

楼主(2016-07-28):
Y0为脉冲,Y4为方向,求一段FX的脉冲输出程序

网友A:
plsy drva等等指令

楼主:
回复 网友A:
没用过,新手,求指教

网友B:
三菱FX3U用户手册 定位控制篇中有定位指令、接线和程序样例的详细介绍,可以参考下
如果只有简单指令可以用:
LD M0
DDRVI K5000   K2000 Y0  Y4   这个测试下。

楼主:
回复 网友B:
只用脉冲+方向控制,PLSY D10 D11 Y0  速率和脉冲数都是由触摸屏设定,就是不知道方向怎么给

网友B:
引用 楼主:
只用脉冲+方向控制,PLSY D10 D11 Y0  速率和脉冲数都是由触摸屏设定,就是不知道方向怎么给
如果用定位指令,指令中已有方向信号,方向信号会根据给出的脉冲数量自动决定输不输出
如果用脉冲指令,脉冲指令没有方向,方向信号需要用户自已编程控制。

网友C:
引用 楼主:
只用脉冲+方向控制,PLSY D10 D11 Y0  速率和脉冲数都是由触摸屏设定,就是不知道方向怎么给

很简单,如下图,QQ:512989395

网友D:
参考一下:

网友E:
LD   M0
DDRVI   K999999     D128     Y0      Y4
正传控制的
LD    M1
DDRVI     K-999999     D130       Y0     Y4
反转控制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