压力变送器的实用

楼主(2016-07-28):
我有4个北京星仪压力变送器需要与PLC通信,我要怎样确定这4个变送器的地址啊!变送器上又没有可调的。请各位使用过的大神指点下哈!

网友A:
调什么,说明书不写地址吗

网友B:
既然是有通讯功能,就一定有地址参数设置。这是常识呀。你可以问问那个压力传感器的制造商,让他指导你完成通讯的参数设置。

网友C:
传感器既然能通讯,那他的说明书中会有通讯格式的说明的。一对多通讯也有站号可以设置的。

网友D:
既然传感器有通讯功能,就有通讯设置

网友E:
有的需要手操器的才能进行参数设置的。

网友F:
先把说明书读仔细吧。

网友G:
确定什么地址,加plc模块,读取地址就可以了

网友H:
变送器可以设定地址参数的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