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6-07-28):
在欧姆龙PLC中很多运算指令,有二进制,BCD类型,还有待进位不带进位,带符号不带符号,这都有什么区别啊 ,在使用时应该怎么选择啊,感觉好乱啊

网友A:
买一本Omron书或到书店多看看看,多参阅基本。我遇到累似疑问就如此。

楼主:
回复 网友A:
书上很少有提到这一块的,都是直接拿来用。

楼主:
这个问题还有好心的亲给解答下吗

网友B:
那看你的数据和实际运算需要了啊

楼主:
哪位好心的亲 能给详细的说一下,自己亲身经历的,如何选择使用哪条指令?

楼主:
谁不知道看书啊,所有的知识都在书上,那么每个人都是大神吗,这不是还需要实践嘛,所以来这里询问 有用过这种指令的大神们,这种算法指令这么乱,在用时,是如何选取的,依据是什么?

网友C:
我一般都是浮点运算之后再取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