永宏PLC的上升沿指令

楼主(2016-07-29):
永宏PLC的上升沿好像偶尔会失灵,后面的指令不动作,不知道是我判断出错,还是永宏PLC的通病?

网友A:
不至于这么弱吧

网友B:
同样遇到过,不知道是什么原因造成的
当时的程序里有使用循环和中断的时候,主程序上升源有时不执行

网友C:
定时器可以这样用吗?
每家的东西都会有些地方不一样。

楼主:
引用 网友C:
定时器可以这样用吗?
每家的东西都会有些地方不一样。
这个程序运行几年了,大部分正常。
偶尔好像却不行

网友D:
偶发性的不好处理了。能不能用其他的程序段替换?

网友E(2016-10-06):
有可能是你的PLC程序太多,或者中断太多,导致扫描时间太长了,系统没有响应这个上升沿脉冲

网友F:
我也遇到过 ,很奇怪。不知道是不是整体程问题。有时不起作用。

楼主:
引用 网友F:
我也遇到过 ,很奇怪。不知道是不是整体程问题。有时不起作用。
刚才又到车间改了两个上升沿为常开点,不然程序就不正常。
国产PLC在细节方面仍然有些距离。

网友G:
我写的程序三菱的有这样现象

网友F:
回复 楼主:
我时我觉得好像是扫描太慢一样。有时有作用,有时不起作用。很奇怪。

楼主:
引用 网友F:
我时我觉得好像是扫描太慢一样。有时有作用,有时不起作用。很奇怪。

是,就是有时起作用,有时不起作用。

如果一直不起作用,就不会用它了

网友H(2016-11-22):
永宏在子程序,FOR循环和中断子程序最好不要使用上升/下降沿,经常捕捉不到,经常遇到楼主的问题,但是在主程序中没有遇到过,可能和PLC程序执行有关

楼主:
引用 网友H:
永宏在子程序,FOR循环和中断子程序最好不要使用上升/下降沿,经常捕捉不到,经常遇到楼主的问题,但是在主程序中没有遇到过,可能和PLC程序执行有关

我的上升沿下降沿都是在主程序里使用,偶尔就会扫描不到。

不知道永宏厂家什么时候能解决这个问题。

网友E(2017-07-03):
回复 楼主:
不会是你的上升沿脉冲时间太短或者PLC扫描时间太长了吧?  顺便看看输入信号过滤设置什么样的

网友I:
我碰到过三菱的也有这种情况,然后把上升沿去掉就不会出现故障了,我也是百思不得其解,后面也就不了了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