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BB软启动报警问题

楼主(2016-07-29):
ABB软启动器pst44-600-70,上电显示内部故障,这是什么故障,有哪位大神有遇到过

网友A:
你这样问问题,大家猜都没法猜

网友B:
先测量可控硅有没有短路,触发极有没有开路。如果可控硅都正常,那就是控制板的问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