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6-07-29):
有哪位高手可以指点一下,直线电机的行程可以隨着控制电压的变化而变化 ? 即电压升高 行程加大,电压降低 行程变短, 呈线性关系的

网友A:
如果是线性关系,直接在PLC中做数值换算即可。
复杂的运算关系需要先列出公式,也有可能超出PLC的运算功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