面目全非

楼主(2016-07-29):
该变频器外壳烧得成这样皆因和刹车电阻靠得太近,也就十多公分,正常使用没有问题,但这回因为一个芝麻大的电阻,就让变频一开机就刹车,烧不断刹车电阻,把自己却烧变形了。

网友A:
刹车电阻里面有保险的

网友B:
这下也不用考虑是不是要去修了,直接换新的;

网友C:
确实有点惨。

网友D:
这个确实厉害啊,没起火就已经很好了。

网友E:
看这样是直接烧报废了

网友F:
这得多高的温度啊,保护都起不了作用了?

网友G:
旧的不去新的不来

网友H:
有点吓人

网友H:
有点吓人,换了吧

网友I:
都这个样子,修好还能用吗?

网友J:
修好了,换个外壳照样用,节俭传统美德,哈哈

网友K:
烧成这个样子要多少温度啊

网友L:
这个变频器没有保护??
还好没有起火!

楼主:
回复 网友B:
这是看似大问题的小问题哦,刹车电路误动作。

楼主:
回复 网友I:
修好还是正常用的,就换一个电阻。

楼主:
回复 网友K:
刹车电阻是两千瓦的,烧红了都不断,英飞凌的模块也耐用,可怜塑料壳成了牺牲品。

网友M:
草,这么大的刹车电阻竟然不是外置啊,非常奇怪的安装方式

网友N:
面目全非,好惨啊。

网友O:
头一次见,长见识了

网友P:
烧成这样应该烧了很长时间了才发现

网友Q:
这个是不是换个外壳就可以了

网友R:
质量有问题吧

网友S:
还好变频器不贵。

网友T:
直接换新的了

网友U:
烤成这样温度不低。

网友V:
又是天热惹的祸吧

网友W:
直接烧报废了,,这两天温度过高导致的吧

网友X:
设计有缺陷吗?可以证明塑料壳子是阻燃材料,要不然早着了。呵呵

网友Y:
配的绕线电阻还是那种陶瓷的平板的

网友Z:
这个还算不错:如果是西门子的早就大火腾腾

网友AA:
什么牌子的,质量不怎的的啊,
刹车电阻不起作用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