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6-07-29):
为什么380伏的皮带机,无论怎么接线都是只有一个方向运转,没有反转??

网友A:
电源由接触器控制,还是通过了变频器;在哪个部位改接的线,能够运转的方向是否正常。

网友B:
如果由变频器控制电机,倒电源进线是不会改变电机方向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A:
电源由接触器控制,还是通过了变频器;在哪个部位改接的线,能够运转的方向是否正常。
同问,有图不,发个图看下

网友D:
直接三相电输入,还是经过变频器?
直接三相电把任二根电机线对调就反转;
用变频器你把输入端对调是没用的;

网友E:
楼主上个图片吧

网友F:
如果是直接380V控制的设备,现在换线没有反转,请检查是否缺相。

网友G:
确定没有变频器?没有变频器时我也遇到过这种情况:拆下两根线后忘记线是在那个位置拆下的了,结果从那拆的又接到那里去了,电机方向没改变!纳闷了好大一会儿

网友H:
电机侧换相肯定要反转的,这个还用质疑吗?

网友I:
估计是楼主搞错了吧!要么有变频器。

网友F:
到现在坐等LZ给答案了,LZ别忘了。

网友J:
你好!
如果在电容接线部分出会简单些,改下主或副绕组的头尾即可,如果绕组内部接线出了问题,那会比较麻烦,不过怎么错的,都必须反厂处理。

网友J:
如:
    220V电机不能接正反转,220V电机3条接口,分别接火线、零线、地线。火线,零线和地线分别接对应的接线柱。方向只能是一个方向。
380V电机三个接线柱分别接对应的三个线头,如果要实现反转,只要将任意两个线头对调就行。
电机(英文:Electric machinery,俗称"马达")是指依据电磁感应定律实现电能转换或传递的一种电磁装置。在电路中用字母M(旧标准用D)表示。它的主要作用是产生驱动转矩,作为用电器或各种机械的动力源。发电机在电路中用字母G表示。它的主要作用是利用机械能转化为电能,目前最常用的是,利用热能、水能等推动发电机转子来发电。
主要分类
折叠分类概述
1、按工作电源种类划分:可分为直流电机和交流电机。
1)直流电动机按结构及工作原理可划分:无刷直流电动机和有刷直流电动机。
有刷直流电动机可划分:永磁直流电动机和电磁直流电动机。
电磁直流电动机划分:串励直流电动机、并励直流电动机、他励直流电动机和复励直流电动机。
永磁直流电动机划分:稀土永磁直流电动机、铁氧体永磁直流电动机和铝镍钴永磁直流电动机。
2)其中交流电机还可划分:单相电机和三相电机。
2、按结构和工作原理可划分:可分为直流电动机、异步电动机、同步电动机。
1)同步电机可划分:永磁同步电动机、磁阻同步电动机和磁滞同步电动机。
2)异步电机可划分:感应电动机和交流换向器电动机。
感应电动机可划分:三相异步电动机、单相异步电动机和罩极异步电动机等。
交流换向器电动机可划分:单相串励电动机、交直流两用电动机和推斥电动机。
3、按起动与运行方式可划分:电容起动式单相异步电动机、电容运转式单相异步电动机、电容起动运转式单相异步电动机和分相式单相异步电动机。
4、按用途可划分:驱动用电动机和控制用电动机。
1)驱动用电动机可划分:电动工具(包括钻孔、抛光、磨光、开槽、切割、扩孔等工具)用电动机、家电(包括洗衣机、电风扇、电冰箱、空调器、录音机、录像机、影碟机、吸尘器、照相机、电吹风、电动剃须刀等)用电动机及其它通用小型机械设备(包括各种小型机床、小型机械、医疗器械、电子仪器等)用电动机。
2)控制用电动机又划分:步进电动机和伺服电动机等。
5、按转子的结构可划分:笼型感应电动机(旧标准称为鼠笼型异步电动机)和绕线转子感应电动机(旧标准称为绕线型异步电动机)。
6、按运转速度可划分:高速电动机、低速电动机、恒速电动机、调速电动机。低速电动机又分为齿轮减速电动机、电磁减速电动机、力矩电动机和爪极同步电动机等。
调速电动机除可分为有级恒速电动机、无级恒速电动机、有级变速电动机和无级变速电动机外,还可分为电磁调速电动机、直流调速电动机、PWM变频调速电动机和开关磁阻调速电动机。
异步电动机的转子转速总是略低于旋转磁场的同步转速。
同步电动机的转子转速与负载大小无关而始终保持为同步转速。

网友F:
LS楼主明确是380V的皮带机,而且220v的也可以反转,就最近改过,谢谢。

楼主:
没有变频器

楼主:
引用 网友G:
确定没有变频器?没有变频器时我也遇到过这种情况:拆下两根线后忘记线是在那个位置拆下的了,结果从那拆的又接到那里去了,电机方向没改变!纳闷了好大一会儿
没有变频器

网友G:
回复 楼主:
那就太奇怪了!期待楼主查找到缘由给公布下

网友K:
380V的电机调线没反转不相信

网友L:
那只能查一下机械上有没有问题了,电机倒不出反转还没听过。

网友M:
楼主检查的不仔细吧

网友N:
以前遇到一次皮带太松的缘故

网友O:
如果使用变频器了,设置参数实现。没有变频器就检查电源电压是否缺相或机械部分。

网友A:
回复 楼主:
380伏的皮带机,是不是三相电机,电机多大;只有一个方向,现在该方向是否正常,负载是否有某个方向的力(比如重力)。
如果是小电机,又负载较轻,缺相情况下有可能能够起动,但速度变慢。

另外,是需要两个方向运转,还是仅需要一个方向运转;
现在能够运行的方向,是否正确。

网友P:
变频器上。

网友Q:
380v交流电机调换不了方向也算大事了,接线盒直接调换实现不了?

网友R:
电动机接线盒里对调方向能改变不?

网友S:
上张图啊,什么皮带机啊

网友T:
头次听说,减速箱有没有这种功能,期待中。。。。。。

网友U:
你是直接启动还是变频?

网友V:
直起还是变频器启动

网友W:
又来一个基本状况描述不清让大家猜的帖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