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6-07-29):
在下载程序的时候,首先进度条非常慢(虽然台达下载一直很慢,我是指比平时正常的还要慢得多),然后进度条完了之后,提示通讯错误(功能不支持),可是换一个程序就没有任何问题。
现在还没找到原因,难道程序错误会导致不能下载?用的指令都是该机种支持的

网友A:
换别的程序能正常的话,那就是程序的原因;
有些指令支持与版本有关的;

网友B:
编个简单的试试看

楼主:
嗯,谢谢各位,其他程序没问题,只是从来都没有想到过程序有错还可能写不进去,指令也检查了,没有用该机种不支持的指令,如果指令机种不支持也应该有提示才对。

最后,问题解决了,是自己傻x,整个程序没有结束语句。之前用过中断程序,后来删除了,再编译,居然没有自动生成END,还是震惊!!!!编译没有自动生成结束语句....

网友C:
程序错误写不进去,这种功能也不错

楼主:
回复 网友C:
好主意

网友D:
三菱的比我也常忘了end

网友E:
结束语句需要单独编 ?

网友F:
编译后自动加的end
没有的话 怎么下载的呢?

网友G:
没有遇到过
这个在转换编译或者模拟时没问题吗?

网友H:
引用 楼主:
嗯,谢谢各位,其他程序没问题,只是从来都没有想到过程序有错还可能写不进去,指令也检查了,没有用该机种不支持的指令,如果指令机种不支持也应该有提示才对。

最后,问题解决了,是自己傻x,整个程序没有结束语句。之前用过中断程序,后来删除了,再编译,居然没有自动生成END,还是震惊!!!!编译没有自动生成结束语句....

台达WPLSoft中修改程序后,在某种操作下会出现编译后程序末尾不自动添加END语句的毛病,我也碰到过。
还有一种情况,有些机型不支持万年历,但是你用了TRD TWR指令后编译也能通过,但是下载程序后PLC会报错。

网友I:
回复 网友H:
楼主用的是哪个软件、什么版本;支持1楼的说法。
由于通常会自行生成END 而忽略了吧,10楼提供的可供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