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6-07-29):
很久没用西门子的S7-200的PLC了.在编写三菱PLC SFC程序时,可以使用双线圈,感觉很方便..不知西门子的SFC程序支持双线圈不? 今天写了个S7-200PLC的程序,用了双线圈,编驿也能通过. 但手里没有PLC~~不知下载到PLC后,能否运行??

网友A:
在某些跳转指令,主控指令中可以使用双线圈

网友B:
遵循扫描规则就行

网友C:
有方便也有不方便的时候
那么多m v都可以用的

网友D:
其实很多双线圈编译也能过,最多就是警告。。主要是要防止因为周期扫描而导致“时间差”上的逻辑错误。

网友E:
多数编译都能通过,但是实际使用可能就会出问题了。

网友F:
西门子2百在不同的步进SCR到SCRE段,是可以双线圈的,上机测试一下便知。

网友G:
引用 网友E:
多数编译都能通过,但是实际使用可能就会出问题了。
多个线圈编译也是能通过的。

网友H:
呵呵;入门级水平的话尽量避免使用双线圈;

楼主:
今天搞了个西门子的PLC试了下.SFC程序也根本不能使用双线圈.有双线圈的情况下,只有最后一个起作用.总算弄明白了:西门子的PLC程序任何情况下都不允许双线圈...什么事都得自己亲力亲为才行!!

网友F:
引用 楼主:
今天搞了个西门子的PLC试了下.SFC程序也根本不能使用双线圈.有双线圈的情况下,只有最后一个起作用.总算弄明白了:西门子的PLC程序任何情况下都不允许双线圈...什么事都得自己亲力亲为才行!!
 那倒未必,测试方法不同结果难料,知识当然要自己去消化,这个别人无法代劳。

网友I:
双线圈不能通过编译,这点和三菱有点区别

网友J:
这个:我应用三菱子程序且不会同时调用有相同输出线圈的子程序,发现正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