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压比较器电路中二极管的作用?

楼主(2016-07-29):
如图所示,电压比较器上方的电阻+二极管这条支路的作用?

网友A:
可以先查一查教材等,是不是典型电路或接近于典型电路。

网友B:
你好!
二极管一个钳位作用,当VD9电压高于15.7V的时候,14点的电压钳位到15V,有15V经过R136给比较器9段抬高参考电压、

网友C:
本身没有二极管这个回路是加速作用,以便将正选整理成方波,但容易在前前沿产生振铃效应,这个二极管就可以有效防止正负没冲的前沿振铃波,形成形状(好看)的方波。仅此作用。

网友D:
增加一个电阻和二极管,实际上是构成了正反馈电路。作用是比较器到达触发阈值的时候,由于有正反馈回路,加速输出低电平,另一个作用是拉低了基准电压,使比较器有一个相对长时间的低电平输出时间,留给单片机响应接地故障中断足够的时间

网友E:
几位朋友说得都不错。引入少量的正反馈,加大信号回差,以使输出稳定,是滞回比较器的特征。用二极管,起到隔离作用,仅在输出端变低电平起到回差作用,而在输出端为高电平期间,不致影响同相端整定(比较)电压。
+2
咸庆信变频器维修专题博客:
http://blog.gkong.com/blog.asp?name=xq%30%39%31%38%31

网友F:
迟滞比较 器,滞回特性就是大于v1翻转,低于v2翻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