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6-07-29):
一台37kw安川F7变频器最近停电再合闸有时直接报OC故障,运行指令没有加。复位后又能正常运行,不知由哪里引起的。

网友A:
可能是误报?

网友B:
合闸瞬间通电干扰?

网友C:
是不是天气潮湿导致的。

网友D:
过热电流报警吧。。原因是很多种。其次就是温度散热等问题

网友E:
当前正值一年环境温度最高,湿度最大的季节。伏天里,电气系统工作不正常是不稀奇的。待到秋天就好了。这说明还是温湿度导致的运行故障。所以说,凡是具有智能系统的设备,放在有空调的环境,在夏季会提高运行的可靠性。

网友F:
现场湿度处理下。夏天设备很大部分问题和它挂钩

网友G:
安川机子经常出莫名其妙故障,习惯就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