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6-07-29):
丹佛斯VLT5000变频器上电显示ERR 14  接地故障  拔掉电流互感器线仍然报ERR14  本人对丹佛斯不熟悉想请教可能是什么问题?

网友A:
估计是变频器挂了,

网友B:
  你看一下电流传感器那个板子有一个磁片是不是插的,要是就弄一弄

网友C:
送维修处吧;

网友D:
有可能是驱动坏了

网友E:
多大变频器?测互感器输出是多少?互感器及电路可能性大。

网友F(2016-09-30):
多大功率,控制卡和主电源板上的那张小电阻卡可能性大些,驱动也要查下

网友G(2019-09-26):
丹佛斯的变频器不好修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