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接制动电阻

楼主(2016-07-29):
三菱MR_J2S,伺服器能接制动电阻吗?谢谢师傅

网友A:
伺服。。。至少我是真没接过

楼主:
松下的我接过,就不知道三菱的能不能接

网友B:
可以接的.官网没找到中文资料,只有日文的.上截图.
选型,接线方法,参数设置,注意事项,要仔细看看资料.

网友C:
可以外接的,但要看好说明书中的接线方法。

网友D:
当然可以,注意电阻规格及参数设置;

网友E:
可接,具体接多大的看配置手册

楼主:
外接电阻是接在那两个端子上

网友F:
回复 网友B:
厉害,日本的都找到了!

网友G:
三菱MR_J2S,内部有制动电阻,没必要接吧!

网友H:
也应该可以外接。

网友I:
可以外接

网友J:
多大的规格有内接制动电阻,多大的规格可以外接制动电阻?

网友K:
当然可以 一般来说自身带的电阻够用 如果你想停车速度更快可以外接

网友L:
当然可以接拉

网友M:
需要加大制动力度用于惯性较大时用外接电阻,我直接看端子就知道,改接后需要修改内部参数

网友N:
制动电阻的选择还是得按照说明书的来
我记得之前坛子里说过这个算法,有兴趣的话,可以找找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