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控小白求助~

楼主(2016-07-29):
我们准备做一台自助设备,麻烦大神看看需要多少输入输出点,并推荐经济稳定的PLC,谢谢各位~

常闭电磁阀 DC24 7个
液位传感器        2个
霍尔流量计 脉冲        3个
温度传感器        1个
降温风扇       DC24 1个
加热棒    AC220 2Kw 1套
电机          AC220 2.2Kw 2台
照明灯 DC24 定时开关 1套
电锁 DC24 3组
按钮                                 8个
触摸显示屏                   1台
支付接口
联网 wifi

网友A:
16入16出的就够了,还得挂一个模拟量模块。

楼主:
回复 网友A:
模拟量模块得多少的?

网友B:
有触摸屏了,就可以省掉几个按钮,留一个电源按钮,一个急停按钮就够了吧

楼主:
回复 网友B:
我想都省了

楼主:
顾美的触屏一体机怎没样?还有个中达优控

网友B:
急停还是留一个按钮比较好,万一紧急情况下触摸屏坏了,停不了会出大事的

网友C:
带WiFi的plc有吗?  好像没有
输入输出点算算就可以了
欧姆龙 三菱 西门子 台达 LG  还有国产很多品牌了
看你的具体应用情况  环境等等。

楼主:
回复 网友B:
嗯,有备无患

楼主:
回复 网友C:
户外的,要皮实抗造表情,好像有wifi模块

网友D:
WIFI的要求不好配置。

楼主:
回复 网友D:
GPRS或者4G?

网友E:
有无线网路就上WIFI模块!
没有就上GPRS模块!

楼主:
回复 网友E:

网友A:
回复 楼主:
你可以看看顾美的,他家有WIFI模块。模拟量·模块·品牌·不同·价格也不一样的。

网友F:
要搞自助餐厅吗

楼主:
回复 网友F:
不是,是一台自助的设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