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救。伦茨变频器9328VE报PI trip故障,内有详细的处理过程

楼主(2016-07-29):
这是坏的驱动板,不过现在有一块9327的驱动板

楼主:
换上新的驱动板报PI trip,程序已经重装了多次

楼主:
从其他设备上取下来的好的9324mp,刷上程序还是报同样的故障。。

楼主:
到底哪项参数能影响到报这个故障。?现在也就说用了一套9327EV变频器替代9328的变频器,程序刷好之后持续爆这个故障!

网友A:
你这个问题原板子报啥?功率板不同电流检测是不同的,EV是不带反馈的

网友B:
应该是没有编码器反馈信号,变频器可能没有问题

网友C(2017-02-20):
参数集错误,功率不一样。驱动板的跳线不对

网友D:
9327和9328驱动板上面有几个电阻不一样 要代换的话得把电阻改成一样

网友E:
回复 网友D:
您是明白人啊

网友F(2018-12-24):
回复 楼主:
您好
我我问你你这CAN总线通讯使用的是什么转换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