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白求教

楼主(2016-07-30):
小白求教  伺服电机是怎么转的  是电压控制开始转  编码器记录脉冲反馈 到达脉冲数后断电  是这样吗?看了下伺服电机的原理  有点迷糊  求高手指点

网友A:
位置控制,走脉冲的多

网友B:
脉冲控制

网友C:
定位控制。。。你上网找一下实践的项目看看

楼主:
大神们 我问的是伺服电机是怎么转的  是给脉冲让它转 还是直接给电让它转

网友D:
引用 楼主:
大神们 我问的是伺服电机是怎么转的  是给脉冲让它转 还是直接给电让它转

伺服电机都有相应的驱动器配套,你了解驱动器的原理就可以了,驱动器怎么让伺服电机旋转,你可以暂时不理。

驱动器一般有三种工作方式:
1、位置控制,PLC给驱动器发脉冲;
2、速度控制,驱动器外接电位器,或是内部速度控制,由驱动器的输入端子启动;
3、扭矩控制,驱动器接电压信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