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6-07-30):
台达DOP-B系列触摸屏使用时,通讯参数那块,制造商选择的是标准MODBUS,在编辑触摸屏程序时,存储器地址输入失败怎么回事?大神告知

网友A:
modbus地址你还没有搞清楚
3X  4X  1X等等

楼主:
回复 网友A:
求教,3X是什么

楼主:
回复 楼主:
是那几个区吗?我这是自己的PLC和屏连接以外,另外购买了一个小设备,小设备的参数也要在我这个屏上读写,小设备厂家提供的是永宏PLC,是MODBUS协议,厂家说直接在屏里设置标准MODBUS就可以通信了

网友A:
永宏plc直接支持,你选什么modbus
自己给自己找麻烦

网友B:
没有用过的这些触摸屏,。。台湾的产品的基本很少用

楼主:
回复 网友A:
我这个屏制造商没有永宏,只能MODBUIS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