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威腾CHV190开关电源损坏,寻求帮助

楼主(2016-07-30):
一台CHV190英威腾,075G-4 开关电源因漏雨烧坏,R13 R20 R21电阻损坏,已看不清阻值。希望帮忙查查这三个电阻的阻值,提供一点维修思路。谢谢

楼主:
如果图片看不清,可另存在本地就可以了

网友A:
找个一样的看看

网友B:
看不清楚。。。,,

网友C:
楼主也太懒了吧,要这么问至少把板子拆下来,清洗干净了拍照。这个电路比较简单分析就能够知道元件参数。
重庆妙工科技专业维修销售直流调速器

网友D:
发这样的图就是知道也不会说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