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STL程序求解

楼主(2016-07-30):
见图,麻烦大神注释程序,谢谢

网友A:
模拟量处理的 判断上下限的? 猜的

楼主:
初学,需要大神帮忙注释一下!谢谢

网友B:
模拟量转换程序,输入*10000/27648,得到的应该是0-10000的整数值

网友C:
别学这样的东西了,转换到lad。

网友D:
其实我是不知道STL学了有多大意义。

网友E:
引用 网友C:
别学这样的东西了,转换到lad。
有的程序是不能转换的,就一种编程语言STL

网友E:
引用 网友D:
其实我是不知道STL学了有多大意义。
有的程序无法转换只能用STL看,不懂就看不懂

网友D:
回复 网友E:
讲真的,我是在整个否定它。编程效率不评论,至少往后用STL的会越来越少,大型程序光堆栈就能把自己绕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