热电偶问题

楼主(2016-07-30):
求助各位网友,这个热电偶是什么型号的,测温范围是多少?

网友A:
看起来像是K型的,具体得问供应商

网友B:
这个估计不能直接看出来

网友C:
看外观有点像热电阻。

网友D:
这个样子的一般是K的,400度吧。

网友E:
测一下mV值与其它的比较一下

网友F:
这个估计只能问供应商哦!
同样外观的
温度范围都差异很大的!

网友G:
只能查找一下资料,,看看温度的相关参考数值

网友H:
话说袋子里面没有纸质合格证还有其他的参数么

网友I:
外观像热电阻,找块温控表试试

楼主:
回复 网友H:
什么也没有

网友J:
也许是公司定做的,要问供应商

网友K:
实在搞不清啥型号,可以同别的温度计放在不同温度的水中校一下,找对照表看看啥型号的。如果电压差别太小,用水可能校不出来

网友L:
相对于自己升温,看分度表,查型号的功夫,
还是问供应商靠谱些

网友M:
这个用过,它不泡在水里,槽壁(不锈钢或钛槽)焊接一颗螺母,然后把它旋紧在螺母内紧贴槽壁,即可测量出槽内温度,相差不大。

网友N:
以经验来看K型热电偶,测温一般在300--400度以下

网友O(2016-09-18):
热电偶吧,500度那样

网友O:
确切是K型螺钉偶,使用温度不超过800

网友P(2016-11-29):
看着像是k的

网友Q:
这种外形的像K偶,用表测一下,比较准。

网友R:
一般0~400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