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6-07-30):
  师傅让我修一个台达小功率的变频器,我上电后变频器无显示,而且主回路的灯是亮着的,可能是开关电源故障,拆机测量,发现负载回路里的二极管已经击穿,换了一个二极管后上电测量负载回路的电压已经恢复正常,
  接着我就装机上电,上电后变频器的界面亮了一下,然后界面就又没有显示了,于是我就又拆开变频器发现那个二极管又击穿了,于是我觉得可能是负载短路引起的,就把插口全部拔下,一个个试。
  先装了控制板,然后上电,变频器界面有显示了。
  接着装了好的12v风扇,界面一闪一闪的,而且风扇也一会转一会不转,看书上写的可能是电容问题,我把这2个电容拆下测量也是和电容上面的标示差不多,

楼主:
简易图。。。一插风扇就保护,但是风扇是好的

网友A:
假台达丢了算了

网友B:
这明显不是台达

网友C:
能修起来已经好不错了。。假冒之后再说

网友D:
这个是冒牌的台达M系列的变频器,真正的台达根本不是这样的主板和模块,估计是淘宝上300左右的机器,还真是第一次看见这种假的

网友D:
像你的这种故障最好还是更换一个风扇试试,看是不是风扇的问题

网友E:
我的台达B更加奇怪:报输出电流传感器损坏,但是将各种配件与正常机交换均正常,只有这台机配件组装才如此,郁闷

网友F:
楼主高人,这么复杂都修的好。膜拜

网友G:
这么小功率还是山寨的,不值得修;

网友H:
我也有几台这样的机子出了问题,拆开后老在想台达怎么会有这样的机子?我也想知道怎样分真伪,有人说说不。

网友I:
回复 网友F:
换个风扇试试不行要看电源的带载能力了

网友J:
风扇坏了,换个风扇就行了,另外你这台是假台达

网友K:
看这板,电路不算难,把电源测绘出来,这次能修好,以后遇到也不用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