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6-07-30):
刚才朋友来电话说,他的空调压缩机电机是4KW的(单相),启动电流40A。问我怎么办!

我没玩过,所以过来请教一下!谢谢大家!

网友A:
好像是直接启动的吧!

网友B:
多少P的吧

网友C:
压缩机一般是直接启动的,不过有的是用变频的

网友D:
是瞬间还是持续的?
启动瞬间有可能!

网友E:
如果电容失效,会有这情况。

网友F:
是定频的?!还是变频的?!

网友G:
4KW的压缩机?这样空调器至少有5P以上了吧。5P以上的空调柜机,或者大容量的冷库使用的制冷机组,基本上都是需要三相电源供电的。
即使是单相的大功率电机,都是直接启动的,因为单相电机有启动和运转电容,顶多保证以下供电容量和供电线路。

网友H:
应该都是直接启动的,,,,

网友I:
40A启动电流,随便哪个家用电路完全足矣负载(目前城镇家庭用户进线最低6平方铜线,常用是10平方铜线,部分甚至达到16平方)

网友J:
他是怎样测出来的电流呀。

网友I:
引用 网友C:
压缩机一般是直接启动的,不过有的是用变频的
目前变频空调太多了,的确如此

网友K:
是变频空调吗?

网友B:
单机的就直接启动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