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中电器符号是什么

楼主(2016-07-30):
电路图中R,T是继电器,A,,B是什么东东

网友A:
若能说明是哪里的图纸,什么设备的图纸,可能能够更好地识别。

网友B:
这个有几十年了吧。

楼主:
回复 网友A:
是通过继电器控制电磁阀的,气压通过电磁阀进行压力试验的这个图应该是最老的电气符号了,

楼主:
回复 网友B:

楼主:
图中R,T,A,B,各代表什么东东,什么电器,这图太老了,原理时间继电器控制中间继电器,常开常闭,中间继电器控制电磁阀进出气进行压力试验时间到自动停止试验试压

网友C:
是不是指示灯

网友A:
回复 楼主:
这个好像跟老不老关系不大,关键是需知道,这图纸是哪里来的,是否规范;用的(或参照的)是国内还是国外的标准(例如设备是哪里产的),有不有对应的设备,了解该图纸的目的是什么。
若用到了JS14S(5楼),再老也老不到哪里去;所给出图纸,是不是重新绘制了的,是否完整,依据的是蓝图还是手绘草图、或是摘于说明书等。
若有实物,对照实物即可查明。

网友D:
这是半桶水的电工自己胡乱画出来的东西,只有绘画这个电路的人才懂。
如果是旧标准的图纸,那些字母应该是汉语拼音字母第一个字母,应该很好理解。
可是,图中既有旧标准符号,又有新标准的符号,文字符号更是乱七八糟,不知所云。
除非楼主根据现场实物逐个对照,才能知道那些符号和文字所表达的什么意思。

网友E:
是不是代表电磁阀啊

楼主:
回复 网友C:
指示灯用L表示的,R继电器T时间继电器A和B不懂

楼主:
回复 网友A:

这就是实物

楼主:
回复 网友D:

实物图,R继电器,T时间继电器L灯,A和B什么东东

楼主:
回复 网友E:

实物,A和B电磁阀哪蜂鸣器符号是那个

网友A:
如果其他都能从控制箱找到,只有A、B没看到,则有可能是电磁阀线圈;可看看它的线,往哪里去了。
蜂鸣器的话,找到蜂鸣器查其接线。

另及:
12楼给出的是清单,不是实物。

网友F:
应该是双头电磁阀的A/B线圈

网友B:
全部的实物发下来对比一下

楼主:
回复 网友B:
只有这些,两个继电器,两个时间继电器,一个数字显示继电器3个按钮,黄绿红各一个急停一个,三位开关一个,指示灯两个,蜂鸣器一个

楼主:
回复 网友A:
电磁阀就一个线圈,

楼主:
回复 网友A:
没有配电箱,我自己接线,人家给的图纸,电器就是哪个图电器就是哪么多,继电器控制电磁阀,两个电磁阀一个进气,一个出气,如果是两个电磁阀,蜂鸣器和其他电器为什么不在图中

楼主:
这图就是原理图,实物就这么多

网友A:
谁给的图纸,可以问谁;若他也不清楚,则理清动作过程,核对图纸。
19楼说“电磁阀就一个线圈”,20楼说“两个电磁阀”,那么共计有几个电磁阀线圈。

若图纸有缺少的部分,可以补充。
还有,反复问图纸是怎么来的,之前却不说;估计图纸不是做电气的画的,但他清楚动作过程,包括什么时候蜂鸣器响。

在假设某个符号对应哪个器件后,可从原理上分析 电路是否符合要求;
而不是去个别看哪个元件。

楼主:
回复 网友A:
两个电磁阀一个控制进气一个控制出气继电器控制电磁阀关开闭时间继电器控制上继电器确点闭合试验结束蜂鸣器报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