比泽尔压缩机的外接油压差开关问题

楼主(2016-07-30):
油压差开关的供电是哪个点?11-14应该是plc的开关信号吧

网友A:
21 n是电源

网友B:
21 ?n是电源,是电源的。。你没有看到,

网友C:
不了解,似乎未见到PLC,不知是不是指为LC提供信号;
电源应当如2楼、3楼所说,可现场核对,注意安全。

网友D:
这个图没看懂,不明白专业的知识

网友E:
21接火线,其它的看不懂。

网友F:
看图只能是21号过去的!

网友G:
如果用PLC做保护,可以不接电源,电源部分只是加热延时用,直接触电进入PLC即可,PLC内部做延时。油压低延时90秒报警即可

网友H:
应该22和n

楼主:
嘿嘿你们都说错了,后来用万用表量了一下是11跟n接电源。工作原理是压缩机得电3分钟后要是没有压力,油压差开关就会断开,信号线是21,2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