永宏上升沿问题

楼主(2016-07-30):
x2上升沿为什么置位不了M1

楼主:
图发不了,就是x1上升沿和x2上升沿并联置位m1,下面的x2无法置位m1,上面的x1可以,我用的是仿真。上升沿是软件上的u,中间有箭头的

网友A:
截图都不能发吗?仿真里有显示x2在接通状态吗?因为我也碰到过,你多复位几次x2试试?然后再接通

网友B:
看看说明书,,是不是软件操作问题呀,。。。。。

楼主:
我监控着x1和x2的,x2就不行

楼主:
上不了图呢

网友C:
仿真不可信,实测才是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