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6-07-30):
100W 的开关电源

网友A:
可以奘个保险管,没必要奘空开

网友B:
我们24V 20A的开关电源后面没有空开也没有保险。

网友C:
装熔断器的不少,空开没见过

网友D:
一路用电就不要装了

网友E:
安装个熔断器也可以了

网友F:
装个容断器

网友G:
看负载情况了,如果很多的话,我们用那种可以打开的保险,既可以起保护,还方便维护

网友H:
一般烧的话  电源里面也是烧的保险管

网友I:
没见过。一般是进线端。

网友J:
我见过,而且我就这么装。不是为了别的,不要以为这个空开是为了保护谁。那样理解就错了。凡是这么用,一定是这个开关电源是给西门子的PLC供电的。嘻嘻,因为有时候PLC是需要强制复位的,为了省事,用该自动开关通断DC24V,让PLC强制复位太方便了。也很有必要。其实,就是当个开关来使用的。自动开关从安装上和外观上,都很到位。仅此。

网友K:
那么从回复看来,作为保护用可以不装,但有时可以因其他用途而安装(比如断开输出)。

网友L:
在上口装个即好

网友M:
现在合格开关电源都有超负载保护功能,也就是不会有老式变压器整流那种电源烧毁之虞,但是常用开关电源输出加装断路器主要是方便检修以及负荷分类

网友N:
装空开可以当保险管,必要时可以复位其电源负载回路。具体看你实际应用吧,正所谓条条道路通罗马,每个人的思维有不一样,设计的电路也不一样。

网友O:
现在的开关电源基本上都带短路保护的,不放心加个保险丝就可以了;

网友P:
装玻璃管保险丝的多,空开的不怎么见到过。

网友Q:
开关电源输出一般都是加保险丝!

网友R:
我一般都加保险丝,检修方便!开关电源短路保护失效也不怕……

网友S:
电源自身有保护,要是只工一个设备可以不装。

网友T:
装个单P开关好。

网友J:
回复 网友T:
嗯,这个主意不错。单P的开关更好。简单,还省钱。

网友U:
应该装一个,要是断个电什么的也狠方便!也花不了多少钱。

网友V:
没有必要一定装空开,正常情况开关电源自带保护的

网友W:
空开和保险丝都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