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ork2软件求助

楼主(2016-07-31):
work2打开,编译啥的都正常,就是打开不了以前的工程,保存不了当前的工程,卸载重装了还是没解决,各位帮忙指点指点。

网友A:
实在不行重装系统再重装软件。

网友B:
安装的时候选监控模式了?

楼主:
谢谢,安装的时候没有提示什么监控啥的,都是直接装上的,版本是1.521T

网友C:
卸载后重新安装GX Works2 1.531D版本(官网可以下载)试试,安装前最好关闭所有杀毒软件。

网友D:
引用 网友C:
卸载后重新安装GX Works2 1.531D版本(官网可以下载)试试,安装前最好关闭所有杀毒软件。
实话说有时感觉1.531D还不如1.77F的帮助好用

楼主:
谢谢,重装系统在安装就好了

网友E:
这个是终极方法了
要是重装系统都搞不好就麻烦了!

网友F:
回复 网友D:
可以把以前的帮助文档提出来,现在再扔进去嘛。

网友D:
引用 网友F:
可以把以前的帮助文档提出来,现在再扔进去嘛。
我不知道该怎么提取和扔进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