话说变频器 调试续

楼主(2016-07-31):
案例二:钢化玻璃生产线280KW风机变频器调试
控制方式,手动与自动。手动采用面板启停,面板电位器调速。自动采用DCS控制变频器启停,0-10V模拟量给定调速信号,正常生产采用DCS控制,变频器先30%【15HZ】低速运行,此时风门是全封闭的。等传送带上的玻璃到达钢化位置,风门迅速打开,变频器频率由15HZ迅速升到50HZ【100%】,刚换完毕,变频器频率由50HZ降为40HZ【80%】,对玻璃进行冷却,冷却完毕,玻璃随着传送带被送出,变频器频率由40HZ降为15HZ【30%】,做待速运行,封门关闭,等待下一个周期的到来。。。
此设备全部是新安装生产线。客户开始没打算让我们调试,没想到手动试机就没成功,连续实验了几次都没成功,就打话给我们,我赶到现场,检查变频器与电机都没问题,调整变频器参数,延长加速时间,增加启动转矩,启动变频器【风门关闭】,频率上升,升到5HZ过流保护,复位,把转矩提升参数适当提高,加速时间适当减小,一增加启动的冲力,再次启动变频器变频器频率升到5HZ又跳过流,复位,再减小加速时间,再试不行,复位,把加速时间延长到100S以上再试,不行,复位,把加速时间减小到10S,再试,不成功,复位,把加速时间该为80S,再试,不行,复位,再试,不行,复位,重复试,不知试验了多少次,最后一次终于成功,我估摸了一下大概不下10次,把变频器频率调到50HZ,在50HZ运行一段时间,停机,等风机停稳后,再次启动变频器,变频器启动与升速正常,停机,如此实验连续多次,都成功启动。改为自动,启动与升速正常,模拟生产过程实验成功。
大型风机启动一般比较困难,有时要费一番周折,这就考验广大调试人员,要沉着冷静,不气馁,不达目的不罢休,积极想办法解决问题。

网友A:
加减速到底多少秒才行的

网友B:
真正的故障可能没有找到。

网友C:
这是再后的参数吗,频率50HZ ,加速时间80S。不容易,调试好。这个经验值得分想啊。好在有保护,能尽情的改参数, 运行不了保护了。这个设计得好,要是有些,改来改去,把电机给烧了,那就不得了,

楼主:
这不是最后的参数,我也不知道后来就行了,过后分析,可能新电机,新风机放置时间比较长,润滑油凝固或比较粘稠,风机难于启动,多启动几次,在电机主轴与轴承之间的润滑油形成良好的油膜,就好启动了。此类情况在大修过的电机,由其是冬天的时候,经常发生。变频器启动就过流,有一回实在没办法,我让客户用工频点动一下,然后再改为变频器启动,变频器顺利启动,这是大的功率设备经常发生的事。

网友D:
难为楼主了,对大功率的风机启动,似乎有点谈虎色变的感觉。也难怪,原来我并不理解为什么大功率的风机控制,变频器要采用矢量控制。我一直认为,风机嘛,负载扇叶子就是变转矩特性呀,为什么好多自动化与驱动的技术论文里,提到的大功率风机控制系统,都无一例外采用矢量控制呢?最近在西门子的专家学术交流会上,有一个论文是兆瓦以上级别的风机控制系统,我一问,也是矢量控制模式。当时为此还特别提问为什么了。

楼主的描述,再此验证了百kW以上容量的风机控制系统,用变频器的矢量控制方式是必然。不能连续的恒转矩启动,就会报过电流故障的。

感谢楼主提供的共享案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