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6-07-31):
用的三菱伺服设置软件,改变PA14(旋转方向设置参数)后,电机的实际正反转转向不变,只调换了两个限位的位置。请问还应该怎么设置,求大神指点迷津,谢谢

网友A:
这个参数设置后需要断电复位的。

楼主:
回复 网友A:
是啊,我也按照提示断电重启了。。。但是结果是只更改了两个限位对应的方向,实际旋转方向没变。
请问如果只调整伺服放大器还能从哪里调方向啊,或者我是哪个参数少设置了

网友A:
PA14,在0和1之间切换可以改变方向,你改完断电重启后,再去查看下,确定有没有改过来。

楼主:
回复 网友A:
在伺服设置软件上查看是更改了,而且也断电重启了,我明天试试在伺服放大器上查看一下,确认一下有没有写进去。
谢谢指点哈

网友A:
用软件写完后断电,然后可以用软件读取下看看。

网友B:
设置软件确认写进去。断电重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