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6-07-31):
只用过vs6.0中的basic,用vs2015不知道怎么选?

网友A:
VS
两种VB不一样,一个VB6.0一个VB.net。相当于两种不同的语音了,建议直接转C#重新学,目前比较流行

楼主:
回复 网友A:
这样啊,那我只好装个vb6了,c#还没打算学。

楼主:
win7好像不支持vb6.0哈?

网友B:
引用 楼主:
这样啊,那我只好装个vb6了,c#还没打算学。

用VB6的基础,学习VB.NET非常快。

网友C:
回复 楼主:
win7的32位系统是可以用vb6.0哦。

网友D:
引用 楼主:
win7好像不支持vb6.0哈?
64位装这个也可以

网友E:
win7可装vb6.0,就是显示的界面不是很好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