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6-07-31):
   老爸出去打麻将回来打开电视机和老妈看了几分钟后,突然就啥都没有了,周五给我打电话,说电视机坏了咋整,我说周六休息回去看看吧。孩子正好放假了,要去看看爷爷奶奶,于是自己和孩子两人开车一个半小时到家了。打开电视机先是除尘,然后根据老爸老妈的叙述分析了一下,大概的电源保险丝断了,先是用万用表测量了一下,发现是保险丝坏了,其他的地方没有发现故障,手里还没有保险丝,于是没办法只好用铜丝代替了,下次再回去的时候买个再换掉。这个保险丝再使用的时候不可以随意加大的,根据原有的保险丝换稍微细的铁丝,于是开机看了看,测量一下,没有什么问题了,装机。大功告成!看到老妈乐了,心里才感觉特殊的舒服,也许是为老人做点事吧!
    希望大家尽力满足老人的愿望!这样他们很开心的。

网友A:
能修好不错。这种电视不常见了。

网友B:
换个保险丝不是可以的,其它的都不用修的了。

网友C:
19英寸及以下的老电视,运气真好,竟然只烧保险?我上次修理,烧了保险+开关管+桥整流管。

网友D:
这个算是古董了,坏了就买个32寸LED的吧,对老人的眼睛有好处又省电。

网友E:
以前修过电视机,好像最后是换一个电阻。

网友F:
老电视的工艺还是比较差的,现在集成厉害了

网友G:
看来论坛里家电维修的改行还不少!

网友H:
还能修家电,佩服。

网友I:
搞好就好啊

网友J:
省下开车的油钱给老人买台液晶电视吧,车都有了,还让老人看古董电视,太有点XXXX,应当趁这次机会把电视给老人直接换了,还修个啥劲头

网友K:
现在这个电视也不多了

网友L:
引用 网友J:
省下开车的油钱给老人买台液晶电视吧,车都有了,还让老人看古董电视,太有点XXXX,应当趁这次机会把电视给老人直接换了,还修个啥劲头
这个孝顺的话的确应该如此:但是从节约出发呢?
我家的老长虹,现在还是正常的,已经20多年

网友M:
这样的看电视其实没有修的价值了,还好自己能修,要是找外面人修,不如买液晶的

网友N:
给换成永久牌保险啦!

网友O:
这电视还修呀,已经成古董了,直接换液晶电视

网友P:
老彩电烧保险一般是由硬件故障引起的,像楼主所说的情况重点要检查消磁电阻,不然故障又会出现。

网友Q:
楼主是高手呀。

网友R:
该换了,这老电视现在不多了

网友S:
运气真好,彩电竟然换个保险就搞好,一般彩电烧保险都是硬件问题,电源整流,开关管等

网友T:
这个用铜丝代替一定要注意!
千万不能因小失大!

网友U:
一般是存在短路才坏保险

网友V:
有多少工控人是家电维修出生的?

网友W:
建议换一台

网友X:
回复 网友T:
真的就坏保险,运气真好

网友Y:
修电视我感觉还是机械表好用

网友Z:
给出烧坏的保险图片,就知道坏的大至原因

网友AA:
这种彩电 保险无故损坏的几率小!或许有隐藏的故障!最简单的就是消磁电路有故障!

网友AB:
这个电视不太好修

网友AC:
老师傅可以的,换我的话肯定扔储物室买新的了

楼主:
其实还是感觉这个老电视屏幕比例比较好,看着人舒服!

网友AD:
老人宁愿修也不愿意买新的   两全其美   回家看看老人

网友J:
引用 楼主:
其实还是感觉这个老电视屏幕比例比较好,看着人舒服!
啥眼神?

网友AE:
既然不常在家,还是买保险给换上安全些

网友AF:
主要是能回家看看,其它的有多大关系呢

网友AG:
这种电视很少了。

网友AH:
楼主V5!
都不会修电视的路过。。。

网友AI:
喜欢看这种电视,己习惯屏幕比例

网友AJ:
液晶的屏幕比例也可以自己设定,就是保险吧它是延迟的也改换了给老爸省钱也是你的。

网友AK:
楼主孝顺的,祝一家子平平安安,开开心心。

网友AL:
你妈妈因你而傲,所以笑得开怀

楼主:
引用 网友AL:
你妈妈因你而傲,所以笑得开怀

网友AM:
厉害,高手在民间

网友AN:
你的运气算是不错的,一般保险丝断后,肯定有后续故障(电源、行输出等);换保险丝也是很危险的事情,没有查清故障原因有可还会把故障扩大

网友AO:
这个电视的问题还会出现

网友AP:
这个故障是消磁电阻问题你现在不换下次可能是家里面空气开关跳了,这中老电视通病

网友AQ:
这种电视没什么修的价值了,不如直接换了.

网友AR:
这种电视比较少了,

网友AS:
还是赶紧换一台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