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6-07-31):
纸箱印染设备三千瓦牵引电机调速变频器调试
原4KW安川变频器损坏,接线如下:42‘43号线接变频器的正传信号端子与公共信号端子,AI与AC为0-10V模拟量输入线,AI为+,AC为GND。工艺要求:上电启动后,0-10V给定信号昰0是,变频器有输出并且能进行调速。拆下旧变频器,换上一台不同型号的变频器,接好线,调整好参数,利用此变频器的主频率源与辅助频率源可叠加的功能,即可实现上述工艺要求。启动变频器,报升速过压,延长升速时间,不管用,调整升速曲线为S形,启动报瞬时过压保护,怀疑传送压辊有问题,客户说压辊正常,用手都能盘的动,建议把传送带卸下来再试,启动变频器还报过压保护,再卸下电机上传动带实验,启动变频器还报过压,找来一台4KW旧电机做实验,再次启动变频器,成功。建议修电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