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CP1E编辑软件

楼主(2016-07-31):
求前辈提供一个可以编辑CP1E系列PLC的软件,我刚开始接触欧姆龙,望以后多指点

网友A:
CX-Programmer9.0版本以上即可
CX-ONE实在庞大

网友B:
CX ONE4.27 4.3等等
安装的时候用不到的软件可以不选。

网友C:
直接注册个官网,方便下载,不用买专用的编程线,打印机的USB线就行

网友D:
单搞PLC就单安装一个CX-Programmer V9以上版本就行;

网友E:
要安装文件小可以用CP1E专用软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