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想问一下大家这个远程控制怎么破?

楼主(2016-07-31):
电路图是英文的不知道含义 哎

网友A:
是不是到了保养期了,参数有密码还是硬件故障?要是参数进不去打电话问厂家啊。
【方案】
倍福 I/O 产品的自动化包装过程

网友B:
ALARM,查查这个。
【方案】
发展智能交通,华北工控可提供高速公路智能调度系统专用计算机

网友C:
如果属于远程锁定直接改造控制系统,不过相应维护没了;
【方案】
小菲课堂|熟练空间分辨率,测量误差才能“微乎其微”

网友D:
看主控制电路没什么用,要看控制器,就是操作面板的一体机控制器。
不过即使查看了,也没有办法,厂家定制的一体机控制器,翻阅使用说明书和联系厂家上门售后才行。至于费用问题,则不是技术人员担心的。
【方案】
华北工控MATX-6988:银行智能柜台的绝佳工控硬件方案

网友E:
是要把那个kt-09改了?
【方案】
精彩讲堂回放 | 图尔克创新组合传感器方案赋能锂电池智造

网友F:
首先你问下,或者确认下。。这货的尾款給齐了没。
【方案】
INVT变频器在拉丝机上的应用

楼主:
回复 网友B:
怎么查?

网友G:
单片机开发的,没有什么希望了
email: ytleader@126.com
【方案】
施耐德电气整体解决方案在双变频卷染机上的应用

网友H:
我们空压机也是,不是厂家保养的情况下机器就会无缘无故停机,我艹,钱也给够了的,至于那么黑?
【方案】
三菱CNC | 主轴及伺服警报的快速诊断对策

网友I:
停机信号很难在主电路图纸中找得到。
修改系统时间有一丝渺茫的希望。
要不然就只有研究控制器电路和程序了。
或者私下找厂家技术人员。
他黑你,来而不往非礼也。。。

网友J:
查下ALARM这儿呢

网友K:
这种英格索兰柜子都用的是他们自己的专用程序,有些故障需要电脑接在他们的控制器上监控程序找到故障点后排除,外面能看见的线路不懂的话建议尽量别乱动。

网友L:
不欠款的也有停机的,也挺可怜的

网友M:
呵呵,有的是厂家设置的停机,也有的是编程技术人员故意设置的停机。

网友N:
像螺杆机的,如果厂家刁难的话可以考虑换系统,某宝很多这样的成品系统,然后你要出气的话直接到处唱这垃圾厂家,不过换系统就得花点人工费

楼主:
回复 网友O:
这是梯形图呀

网友P:
图纸上没看到
你这个有远程连接?
仔细检查设置

网友Q:
我认为这个不是加密,英格索兰不可能搞这样的。

看看端子540,561,562的功能是远程停止和启动;端子排上面的605和606也是远程功能。

网友R:
把控制的那根线直接短接起来,让它不受控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