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6-07-31):
电流是流进等于流出的  那么在电流经过灯泡的时候消耗的是什么能量  如果把电流认为是能量源  为什么不会出现消耗的问题  进了多少电流就出了多少电流   这是怎么回事呢?

网友A:
电流经过灯泡的时候消耗的是电能,电能转化成热能和光能。电表的读数就是消耗的电能。

网友B:
流进等于流出,但是随着负载不同流量要变化的,电的消耗你还要看有没有压降。就算是你家用水,洗碗是流进等于流出,可是净水变污水,这是不是消耗呢

网友C:
消耗的是电能呀!有压才有流、对于电流源可以用基尔霍夫定律、流入多少就要流出多少、节点上是不消耗能量的。也就是说流出之合等于流入之和、只有阻性的才消耗能量、感性和容性都是互相交换能量、不过他们交换能量的时候是互补的你吸收我就放出。

网友D:
电流从正极端流动到负极端,就意味着电能已经被消耗了,甭管有没有发挥功率推动负载做功。
这个不难理解的吧。

网友E:
想想你是怎么计算电流的
如果没有灯泡。。。
如果有灯泡。。。
没有和有灯泡,电流是有区别的,区别就是给灯泡消耗了。

网友F:
电流怎么会是能量源?电流就好像你坐出租车,你到目的地了,他的车还是车,没有损坏为什么你要给钱呢,因为他耗油了啊。你电流从正极到负极电压降了啊,损耗了电能

网友G:
其实跟自来水一样,水一流动它就做工,一停止就不做工了。

网友H:
这个……是不是……有点……你还是从头来学吧!

网友I:
该回到初中回炉一下了;

网友J:
看看初中物理

网友K:
就跟水轮机一样,水推动水轮机做功,但水没有被水轮机喝掉,还是那么多的水

网友L:
能量转换了

网友M:
去看看初中物理

网友N:
流入等于流出的基尔霍夫定律指的是一个网络中节点,电阻能叫节点吗?电阻是元器件,在电路里连接算是负载,不能叫节点。所以,一定要把定理和定律理解准确了。否则提出的问题会很搞笑。
其实你也可以用反证法来确认自己的问题。比如假设你的问题是成立的,但实际你却得到了相反的结论。所以你的问题不成立。那好,再回过头去看看基尔霍夫的定律。就会发现,问题出在关键词“节点”上。电阻怎么可以算是网络中的节点呢。节点指的是一个综合的接点,而电阻是两个端子,有两个节点。因此,这么去分析,自己的问题就不成立了。

网友O:
说通俗点吧:机械、化学等能量把电荷从零电位搬到电源端(火线端)不是做了功?然后电流经过灯泡流回零电位,消耗了电源端的电荷,其中电流让灯泡点亮就是电流做的功。

网友P:
消耗的是电源提供的能量,通过电流等形式表现或检测出来;
比如电池,能量会越用越少。

网友B:
K版 你错了即使是一个电路流进还是等于流出,完全是可以扩大化的.你说电阻一端流进和流出是不一样的电流吗?三极管的Ie=Ib+Ic呢?哪怕把一个电路网络都可以看成是一个节点,这就是基尔霍夫定律的伟大了。

网友Q:
基尔霍夫第一定律啊,说的很清楚的,这是我们电工必须掌握的基础知识

网友R:
如果按照楼主的理解 那么永动机的争论又将开始了

网友S:
其实就是能量传换,水利发电,水流推动发动机,发动一机传换成电能,电能便灯泡点亮传成光能,光能也能传换能电能,一切都是电子的作用。

网友T:
电流流过灯泡时,电能要转换为热能和光能,是要做功的。

网友U:
灯泡发光消耗的是热能!

网友N:
回复 网友B:
嗯?我讲的是节点,流入等于流出,对于负载,流进等于做功和消耗。

网友V:
引用 楼主:
电流是流进等于流出的  那么在电流经过灯泡的时候消耗的是什么能量  如果把电流认为是能量源  为什么不会出现消耗的问题  进了多少电流就出了多少电流   这是怎么回事呢?
灯泡火线电流与零线电流相等,电流没有多也没有少,可以说无损耗,那么电压呢? 不可以简单的把电流当作能量源,电流与电压是不可分开的,没有电压如何形成电流呢?所以电压是关键,如果电流增大,而电源电压保持不变,这又得涉及容量!此时可以说光电压高也不成,得看你的电源容量!
回到你问的问题:电流从灯泡一头进另一头出,灯亮了,贡献的不是电流,而是电压,也就是灯的压降!电压越高,电流越大,灯就越亮,如果电压很低,就算是大电流,灯也不会亮的!这一点可以参考电缆线,几百安的电流在大电缆中不发热,原因是电缆的两端没有压降或极小,若压降大了,电缆就会发热啦!

网友B:
回复 网友N:
然而基尔霍夫可以把电阻看成一个节点,哪怕是电路也可以看成一个节点,这个是同样满足流入等于流出的,你的解释会误导别人的,把节点单纯看成一个线的连接

网友W:
楼主把电流认为是能量源本身就是一个错误。
电流流过灯泡,消耗电能:Q=I×I×R×T,消耗的电能是由电源提供;电流只是电子在电压作用下的定向流动,这种定向流动在一个闭合电路中是恒定的。

网友X:
三峡大坝的水位发电降低了,产生了电能,但是水没减少,一个道理。如果说用质量减少产生能量,那要用E=mc^2,这是核能问题。

网友N:
回复 网友B:
节点不是线,节点是各条线的汇集。试问,如果按照你的观点,把电阻看成了节点,那怎么理解电流等量的流出呢?如果电阻是节点,流入等于流出,那电厂还用发电吗?所有的负载,都不耗电,全部返回电厂了。这不是没有消耗了吗?哈哈,天方夜谭。

另外,网络就是各抒己见的地方,每个人都可以发表自己对问题的理解和看法。不要把不同的意见当做是误导!任何人都可以有不同的想法和意见,把不同于自己意见的观点说成是误导,这个不合适。难道就你的观点是真理吗?论坛不是讲堂,即便是讲堂,也有学术观点分歧和争论。

有些人喜欢标榜自己正确,打着别人误导的旗号。对于不同的看法可以争论,但如果不容,那他自己也不会有什么长进的。不是吗?

网友B:
回复 网友N:
从电阻一端流入的电流和另一端流出会有差异,那么串联电路中电流处处相等怎么来?同样从电源流出的电流,最终不等于流入的?我觉得你一定是没有理解基尔霍夫定律。
不知你对网络节点的理解是什么?

网友B:
回复 网友N:
电阻两端不是有线吗,它不是线的汇集吗?同样他也同样可以看成一个二端口网络。

网友B:
我错了电阻是支路,但是也是流进等于流出的

网友O:
回复 网友N:
电流不存在消耗。单位时间里通过导体任一横截面的电量叫做电流强度,简称电流。流进负载的电流有损耗?按这种说法就是流进负载的电流有消耗,就是说流出负载的电流不等于流进负载的电流,那么漏电保护器根本就不能用了。

网友N:
回复 网友B:
电阻有限流作用,这是最基本的常识,在基尔霍夫定律里,提到了电流的限制概念吗?没有哇,电流的流入在节点上等于流出。没提到电流的损失呀。电阻作为负载,却能理解成节点吗?

可见,你也就是对基尔霍夫定律说说而已,并没有在事件中使用过它。自动控制系统中,一个电流比较的综合节点的概念是要使用的。

网友N:
回复 网友O:
电流不存在消耗?这话怎么讲?能量会消耗吗?如果能量会消耗,而电流不会消耗,那电能量的消耗是小号的谁呢?是电压?笑话。最基本的欧姆定律,都没有理解呀。

网友N:
回复 网友B:
电阻两端的两个腿,是要接在两个节点上的。两个节点。各是各嘛。

网友B:
回复 网友N:
负载一定,电压决定电流,电源提供能量,电源能量消耗换来的应该是电压降低吧,发电机难道不是为了维持电压工作的

网友O:
引用 网友N:
电流不存在消耗?这话怎么讲?能量会消耗吗?如果能量会消耗,而电流不会消耗,那电能量的消耗是小号的谁呢?是电压?笑话。最基本的欧姆定律,都没有理解呀。
欧姆定律讲的是电压、电流和电阻三者之间的关系。直流电路中,如果说电压10伏,电阻5欧,你说电流有损耗,那么流进电阻的电流是多少?流出的是多少呢?

网友O:
漏电保护器是利用电路中电流不平衡而分闸。按照电流经过负载有损耗的说法,流过火线的电流经过负载损耗后,流过零线的电流就小于流过火线的电流,漏电保护器还能合得上闸吗?

网友Y:
引用 网友N:
节点不是线,节点是各条线的汇集。试问,如果按照你的观点,把电阻看成了节点,那怎么理解电流等量的流出呢?如果电阻是节点,流入等于流出,那电厂还用发电吗?所有的负载,都不耗电,全部返回电厂了。这不是没有消耗了吗?哈哈,天方夜谭。

另外,网络就是各抒己见的地方,每个人都可以发表自己对问题的理解和看法。不要把不同的意见当做是误导!任何人都可以有不同的想法和意见,把不同于自己意见的观点说成是误导,这个不合适。难道就你的观点是真理吗?论坛不是讲堂,即便是讲堂,也有学术观点分歧和争论。

有些人喜欢标榜自己正确,打着别人误导的旗号。对于不同的看法可以争论,但如果不容,那他自己也不会有什么长进的。不是吗?
同意版主:技术就是在不断探讨中进取的

网友Y:
针对于楼主的问题 建议回炉了解下电能的计算和能量守恒

网友Z:
你说的是复杂电路的电流计算

网友AA:
你消耗多少电能,电源处给你补充多少,所以电流不会变
就像用水,你用多少水,水源给你补充多少,水阀前后的流量不变。如若水源不再给你补充,那么你就没水用了

网友AB:
引用 网友N:
流入等于流出的基尔霍夫定律指的是一个网络中节点,电阻能叫节点吗?电阻是元器件,在电路里连接算是负载,不能叫节点。所以,一定要把定理和定律理解准确了。否则提出的问题会很搞笑。

其实你也可以用反证法来确认自己的问题。比如假设你的问题是成立的,但实际你却得到了相反的结论。所以你的问题不成立。那好,再回过头去看看基尔霍夫的定律。就会发现,问题出在关键词“节点”上。电阻怎么可以算是网络中的节点呢。节点指的是一个综合的接点,而电阻是两个端子,有两个节点。因此,这么去分析,自己的问题就不成立了。
你是物理老师吗?讲的很好!

网友O:
回复 网友N:
欧姆定律讲到电流消耗?

网友O:
引用 网友N:
如果电阻是节点,流入等于流出,那电厂还用发电吗?所有的负载,都不耗电,全部返回电厂了。这不是没有消耗了吗?哈哈,天方夜谭。

电厂不发电电路中哪来的电流?按你所说,假如说电路中没有负载,用不着电厂发电,电流是自己在电路中流动啵?真是天方夜谭啊!

网友AC:
没一个能通俗易懂的解释明白

网友N:
回复 网友O:
欧姆定律,是电压、电流和电阻的平衡关系式,推演的是功率的平衡方程式。

其实这里讲述的问题,既有基尔霍夫定律的节点观念,也有牛顿能量守恒定律的观念。只不过这是两个问题,却被混淆在一起了。

我是这么看。电阻的消耗功率问题应该用能量守恒方法去解析他的平衡关系,而不应该采用基尔霍夫定律的节点概念去解析。

我是不喜欢如此的争论不休,个人有个人的看法而已。

网友N:
回复 网友AB:
我不是物理老师,但是长期的工作中,很多问题都是要用到基尔霍夫定律节点电流概念,既包括弱电系统,也包括强电系统,通过对节点电流的测试,即可发现问题点或者问题的方向。用这个定律检查问题和分析问题,还是很方便的。

网友AB:
引用 网友N:
我不是物理老师,但是长期的工作中,很多问题都是要用到基尔霍夫定律节点电流概念,既包括弱电系统,也包括强电系统,通过对节点电流的测试,即可发现问题点或者问题的方向。用这个定律检查问题和分析问题,还是很方便的。
斯言是也!

网友AD:
流入等于流出是对于节点来说的(基尔霍夫电流定律)

网友O:
回复 网友N:
你把定律讲的太复杂,我知识水平太低一会儿理解不了,也许一辈子也理解不了。我只想弄懂一件事,就是你说负载消耗了电流,导致流出负载的电流小于流入负载的电流。我自己觉得必须弄明白了,不然以后跟同行说起电流不存在消耗的观点,又让听的人笑话了。

网友AC:
闭合回路中各点的电流都是相同的

网友AE:
楼主提出的问题有点天真,但也有一点道理。如果用一只蓄电池向一只灯泡供电,最终电流会变为零,即把电池的电放完了。按照节点电流定律,流入等于流出,在这个电池与灯泡组成的闭合回路中,任何节点都遵循这个定律,那么是否就成了这个回路中的电流始终不变了呢?事实是从有电流变成了无电流,那么它是如何变的呢?从那个节点开始变的呢?

网友AE:
引用 网友N:
流入等于流出的基尔霍夫定律指的是一个网络中节点,电阻能叫节点吗?电阻是元器件,在电路里连接算是负载,不能叫节点。所以,一定要把定理和定律理解准确了。否则提出的问题会很搞笑。

其实你也可以用反证法来确认自己的问题。比如假设你的问题是成立的,但实际你却得到了相反的结论。所以你的问题不成立。那好,再回过头去看看基尔霍夫的定律。就会发现,问题出在关键词“节点”上。电阻怎么可以算是网络中的节点呢。节点指的是一个综合的接点,而电阻是两个端子,有两个节点。因此,这么去分析,自己的问题就不成立了。
节点电流定律中的节点,是指电路中任何位置的一个点,除了导线中的“点”外,也包括电阻、电容、电感、电源、负载中的“点”。任何位置,任何元器件中的一个“点”,只要有电流都遵循节点电流定律。

网友AE:
引用 网友O:
你把定律讲的太复杂,我知识水平太低一会儿理解不了,也许一辈子也理解不了。我只想弄懂一件事,就是你说负载消耗了电流,导致流出负载的电流小于流入负载的电流。我自己觉得必须弄明白了,不然以后跟同行说起电流不存在消耗的观点,又让听的人笑话了。
负载消耗的是电的能量即电能,而不是单一的电流或电压,电能的单位是千瓦时Kwh,包括电压、电流与时间。

网友O:
负载消耗的是电能这不错。负载的电阻已定时,电流的大小是由电压来决定,电压的高低由电源的电动势决定。电动势是反映电源把其他形式的能转换成电能的本领的物理量。电动势使电源两端产生电压。所以,我的理解是:负载通过电流来消耗电源的能量。也就是说,在额定电压下,电源通过额定电流将电能通过负载转换成额定功率的它能(光能、机械能等)。

网友AF:
通俗一点讲,电源提供一个稳定的电势差,也就是电压。电流只是一个形式,实际上消耗的是电压。比如你用一个电容给你供电,耗电完你会发现电容没电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