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6-08-01):
使用WPLSfot软件数据寄存器的数据都呈整数状态,或成浮点指数状态,而在使用g/mm/s基本单位制时,我们还需要使用到小数,请教大虾:如何才能将寄存器中的传感器数据以小数状态输出?也就是如何设置小数点?谢谢!

网友A:
浮点运算

网友B:
用浮点运算

网友C:
使用变量的等比例转换啊:如原始值为0-10000,定义I/O实数变量,然后最小值为0,最大值为100,显示时定义2位小数,则在显示时位100.00

网友D:
将数放大比如说0.1精度就放大10倍,0.01精度就放大100倍

网友D:
PLC大多只有浮点小数没有定点小数,用整数表示时可将原数放大整10整100……倍,如放大100倍后的数123就表示1.23了;在触摸屏或上位机上直接组态小数点后有两位数就可以

楼主:
感谢各位大侠的指点,犹其三楼/五楼的指点有点意思,我想问的是当我使用在线监控模式时,能不能显示为小数模式,小数点如何设定的问题我还是没弄明白,还是只能在上位机中再行行定义小数显示格式?谢谢!

网友E:
试了一下,将“浮点数显示设置”,设置为“一般显示”,可以显示出小数点;
但不知是不是楼主需要的形式。

网友F:
视图/监控数值/浮点数

网友G:
显示格式要选择正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