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6-08-01):
厂里装的led200w的灯,不到半年,有的坏一个灯珠,有的坏三个灯珠。不都说led寿命高吗,请问高在哪里了

网友A:
只能说尼德灯质量不好,我自己做的LED灯泡??都用了八年一个灯珠都没坏。(串联横流驱动的)

网友B:
估计小路产品,质量太差

网友C:
目前部分LED灯生产厂家,采用简化电路、劣质元器件生产的LED灯具,低价冲击市场,那种产品自然是不知道啥时候就坏了

网友D:
现在LED为了打价格   质量不知多差了

网友E:
厂里一次性把节能灯都换成LED灯泡,一年半下来只坏一个。

网友F:
取决于你的灯的器件led灯本身的质量,还取决于led灯的驱动部分,恒流源驱动会是最好的选择。

网友G:
LED灯真的是伤不起,两个浴室的LED灯都是用了不到两月就坏了,都是220变12VDC的电源板坏,现在果断换节能灯

网友H:
LED也有劣质的;

网友I:
我室内照明,淘宝的LED灯也是用了多半年就坏了(工作时冒烟了),外表做工看着还不错,可能里面电路或者元器件质量有问题。

网友J:
有LED灯厂家为了降低成本,选用小功率LED,为了达到同样亮度,通过的电流超过额定电流,LED发热量大,所以寿命短。凡是这样的灯,共同特点是发热量大,同样亮度电流大。
LED通过的电流大小决定亮度,当超过额定电流后,电流增加与亮度增加不成比例,要提高亮度,要大大增加电流,是发热量增加,寿命缩短。

网友K:
每个灯泡用上十年、八年生产厂家的工人都喝西北风了。

网友L:
我买了美的、飞利浦等的大牌LED灯泡,有几个用半年就坏了,还不如节能灯寿命,真是服了

网友M:
家用的LED感觉还不错

网友N:
好货不便宜,便宜没好货。

网友O:
回复 网友J:
好的不多,能用两年多的就不错了

网友P:
led灯主要就是驱动电流是否合理,本身的质量是否过关。楼主的应该是本事质量不好。一般都是串联,把坏的灯珠焊下,用线短上能接着用。

网友Q:
那里厂的,说下吧,我好知到,

网友R:
回复 网友J:
学到知识了。谢谢。

网友S:
我经历过的,坏的多的都是因为电源质量差引起的!!LED应该是……“躺枪”了

网友T:
从原理上说,LED本身,正确使用情况下,会有较长的寿命;
但组装成产品,会受到一些因素的影响(如楼上各位所说)。

网友U:
质量不行哟!!!!

网友V:
我还想问问哪个牌子好呢,怎么大品牌也靠不住。。。

网友W:
刚买了16W LED飞利浦,看着挺亮替换4OW日光灯。

网友X:
看做工 大品牌的质量会好些!

网友Y:
买大品牌的灯

网友Z:
品牌不一样,质量也不一样!

网友AA:
现在觉得LED灯都是暴利。看到网上买的LED灯,就是一个质量不咋地整流块,家一串灯珠=,就要卖400多,

网友AB:
房间内换的2个5w都觉得很亮。

网友AC:
楼主买的质量不好吧

网友AD:
这东西也有正品和次品,品牌和杂牌

网友AE:
LED灯坏的没感觉多少,但光率挺严重,哈市有些大型商场要求店主必须安装它门指定的雷氏灯具,价格很贵,就是光衰特别严重,普遍反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