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6-08-01):
各位师傅好! 台达PLC接一个增量编码器我想知道脉冲频率是多少?应该如何做?  谢谢

网友A:
后一秒减去前一秒的

网友B:
三菱有专用的SPD脉冲密度指令;
如果台达没有就用脉冲数除以时间也一样的;

网友C:
你仔细分析理解了这个逻辑就会做了。

网友D:
频率就是一秒钟时间内的次数,这个可以通过高速计数,然后运算出来的。

网友E:
脉冲数量除以时间

网友F:
准确点应该使用中断来做,定时器误差太大了

网友G:
三菱有SPD指令直接读就可以了,台达的具体得看看手册

楼主:
回复 网友C:
谢谢 师傅的指教